[求助] 版图后仿

楼主(2015-03-31):
版图的DRC和LVS都通过了,PEX提取时候选择的NO R\C选项,这样的话应该是版图和电路图的参数信息一致才对啊,但是后仿时候的结果不对,我的电路里面偏置电压都不一致,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很正常,管子的参数和版图的位置有很强的关系.举个例子,靠近边缘的管子阈值电压就和夹在中间的管子阈值电压不一样.这是你在前仿选择默认的CDF参数,不能估计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选择NO R/C,没有寄生参数,管子的参数也会变化么?

网友:
会的,源漏面积不一样也是有影响的,是用finger形式还是用multi形式都会有所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版图和电路图上的MOS管都是差指形式的啊,差指个数也一样,完全对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仍会有所不同,你查查AS AD这些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