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2014在linux上的安装。

楼主(2015-03-31):
一运行SETUP.SH就有Error: dl failure on line 864
Error: failed /tmp/install.dir.13609/Linux/resource/jre/lib/i386/client/libjvm.so, because /tmp/install.dir.13609/Linux/resource/jre/lib/i386/client/libjvm.so: cannot restore segment prot after reloc: Permission denied

我想请教下如何解决??

网友:
可能缺少libjvm.so, yum install libjvm.so 试试或者是你的权限没设对,没有运行的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到了运行ads,结果会有hpeesofd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m.so.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貌似少了个共享库??要去哪弄呢?

网友:
直接yum install libXm.so.4

楼主:
回复 网友A:

   # yum install libXm.so.4Loaded plugins: katello, product-id, security, subscription-manager
Updating certificate-based repositories.
Unable to read consumer identity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No package libXm.so.4 available.
Nothing to do

我是rhel5.8.。

网友:
额,红帽系统有些功能是需要注册才能用的,没注册不能用红帽的安装源安装软件,你可以换个软件源(repositories),这个你可以网上找教程

网友:
推荐使用Centos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0729583-id-2972852.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话说我下了CentOS6.5,结果连SETUP都跑不了。。说JRE libraries missing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保是64位系统,另外看看提示信息,一般情况下按照提示信息安装好需要的组件就可以了的,不过我安装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64应该是没错的。。之前用rhel5.8的可以安装,启动少了一个库,也yum完了,还是说没那个库。。。大神您是用那个linux系统呢,我再去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用的Centos 6.5 X64系统,在安装系统的过程中,有一步骤需要你选择需要安装的软件选项,我是把和软件编程相关的都选上了的,当然不清楚哪些需要的话可以吧所有的都选上。  看上图,有两个地方需要选择,第一个选择 Desktop,第二个我选的是customize Now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很多地方可以下到的,网易的:http://mirrors.163.com/我看了下,Centos已经更新到6.6了
官网给的镜像源列表:http://www.centos.org/download/mirrors/

网友:
我的ubuntu 12.04 在裝ADS2014之前有先裝libmotif4 for ubuntu 64bit, libmotif4:i386 for ubuntu 32bits or openmotif.x86_64 for linux, libstdc++, 然後再裝ADS, 用到現在還沒遇到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虚拟机上装的系统。。没看到那么多东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运行ADS的SETUP,显示 JRE libraries are missing or not compatible,都是6.5的版本,5.8就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我就真不清楚了,看提示像是缺少java程序运行的环境,或许可以去下载一个java runtime environment(JRE)安装后再试试

网友(2015-07-16):
回复 网友B:

解决方法是 yum install libXtst.so.6

网友(2020-11-01):
这个好奇怪啊,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