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调制器 simulink积分器非理想因素仿真

楼主(2015-03-31):
各位好,在对连续时间sigma delta调制器混合结构(单环3阶四位过采比16)进行simulink建模中仿真第三级积分器(最后一级)运放的非理想效应时,结果显示运放的GBW需要为10倍以上的fs(仿真中设置fs=1),时,系统的SNDR才是可以接受的,如果10M带宽的话,以为这GBW=3G多,不知道有没有同仁了解其中的原因吗?我从资料上看到一般GBW=2fs以上都是可以接受的。谢谢!

网友:
运放的非理想效应

网友:
推荐Sigma Delta ADC/DAC/PLL交流群:  317605756。
关注Sigma Delta ADC/DAC/PLL 建模/设计/仿真/测试/应用等问题的讨论交流。比如,
1). 系统建模与非理想分析
2). DT-CT转换
3). loop filter 设计
4). excess loop delay 补偿
5). multi-bit DAC线性化
6). audio and measurement ADC
7). 宽带CT-SDM
8). Decimation filter

欢迎各位加入 317605756,一起讨论技术,交流资料。

网友(2022-10-10):
请问楼主,CT sigma delta怎么去建模非理想因素?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