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导体边界处电压不连续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无限大电场?

楼主(2015-03-31):
两导体边界处电压不连续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无限大电场?

网友:
电场等于电位微小变化与与距离微小变化之比,在分界面处距离变化为零,如果电位变化不为零,那么,
结果导致电场无限大,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