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DC综合出的net interconnect area这么大呢

楼主(2015-03-31):
set_wire_load_model, set_wire_load_mode top都相应的设定了,但跑完DC综合,逻辑部分只有0.3mm2,但连线面积竟然达到了6.3mm2,是逻辑部分的几十倍,很不正常。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望大神给予解答!跪求!

网友:
ignore
面积后端说了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多谢版主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Perhaps Wire Load Model is not  correct.

What's the size of your chip? what are the options of WLM? Pick a smaller WLM if 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