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ABbnNetlistProc instance 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3-31):
NCSU为Cadence ic免费的PDK库。如果没配置好,会遇到下面问题,从而无法进行仿真。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ABbnNetlistProc instance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if a netlist was produced, it might be corrupt.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generate the netlist again.
      ...unsuccessful.

论坛上碰到这个问题的人挺多的,如
《[求助]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http://bbs.eetop.cn/thread-294342-1-1.html
《【求助】用NCSU的Analoglib nmos或者其他管子,出现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365716-1-1.html

因此,有必要总结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就是网表生成程序(netlist procedure)ABbnNetlistProc找不到。可以通过CIW->TOOLS->CDF参数中Simulation Information -> Spectre-> netlistProcedure中看到NCSU_Analog_Parts中nmos和pmos的netlistProcedure设置为了ABbnNetlistProc。

该网站http://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48/t/26912指出问题出在.cdsinit上。

出现该问题很有可能是没有按照安装教程中指出的将ncsu-cdk-1.6.0.beta/cdssetup中的cdsinit, simrc, and cdsenv文件拷贝到cadence的启动目录下,安装教程见:http://cmosedu.com/cmos1/cadence/IC61_readme.htm

解决办法:
1.将ncsu-cdk-1.6.0.beta/cdssetup中所有文件拷贝到cadence的启动目录下;
2.打开cdsinit,在最后添加envSetVal("asimenv.startup" "simulator" 'string "spectre") ,否则打开ADE后默认的是hspiceD而不是spectre;
3.然后将 cdsinit, simrc, and cdsenv 重命名为 .cdsinit, .simrc, and .cdsenv;
问题顺利解决。

网友(2015-08-25):
牛文咋没人顶,,我顶!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这个问题了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网友(2020-11-14):
按照上面的操作,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找了一圈,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list-creation-error
把下面这段代码存到一个文件里,命名为123.il,在CIW里load "路径/123.il"
defun(ABbnNetlistProc (inst)

    let((formatter netlister bulk sigs)

        ;----------------------------------------------------------------

        ; Get hold of the formatter and netlister objects

        ;----------------------------------------------------------------

        formatter=nlGetFormatter(inst)

        netlister=nlGetNetlister(formatter)

        nlPrintInstComments(formatter inst)

        nlPrintIndentString(netlister)

        nlPrintInstName(formatter inst)

        ;----------------------------------------------------------------

        ; Print the standard signals. Can't use nlPrintInstSignals

        ; because the parentheses would be around the terminals in

        ; the termOrder, and not include the bulk node

        ;----------------------------------------------------------------

        sigs=nlGetSignalList(inst)

        nlPrintString(netlister " (" car(sigs))

        foreach(sig cdr(sigs)

            nlPrintString(netlister " " sig)

        ) ; foreach

        ;----------------------------------------------------------------

        ; Get the bn parameter and output that as the connection, if

        ; it is set

        ;----------------------------------------------------------------

        bulk=nlGetParamStringValue(inst "bn")

        when(member(bulk '("D" "G" "S"))

            bulk=nlGetTerminalSignalName(inst bulk)

            )

        when(bulk

            nlPrintString(netlister " " bulk)

            )

        ;----------------------------------------------------------------

        ; Write out the close parenthesis, now that the bulk is written

        ;----------------------------------------------------------------

        nlPrintString(netlister ")")

        nlPrintModelName(formatter inst)

        nlPrintInstParameters(formatter inst)

        )

    )

网友(2025-01-20):
感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5-02-20):
我发现一个可能的原因:在电路图中有可能在仿真的时候调用了analogLib里面的器件或者端口,可以删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