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nalogLib库中vpwl设置问题

楼主(2015-03-31):
vpwl,按如下设置(周期以设置为10ms),预期实现一个周期为10ms的三角波,怎么不行?

只能实现下面的效果:

请高人指点。
学长说可通过hspice网表语句实现,file:///C:\Users\hans\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4576\00C57735.gif已经尝试可以实现。
但是想用这种窗口方式实现,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vpwl不支持周期的吧
可以试试vpulse:
voltage1=5V, voltage2=10V, rise/fall time=5ms, pulse width=0, period=10ms
这个样子

网友:
楼上正解,三角波请用vpulse设计,将上升和下降时间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昨个已经尝试用vpulse实现了效果。

网友(2015-12-12):
正好要用

网友B(2016-11-03):
在vpwl的Period of the PWL中填入周期即可

网友(2022-07-30):
引用 网友B:
在vpwl的Period of the PWL中填入周期即可

正解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B:
在vpwl的Period of the PWL中填入周期即可

请问能产生相同上升/下降时间的三角波吗?
我填了Period of the PWL,产生的是下降沿陡降的锯齿波。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A:
vpwl不支持周期的吧
可以试试vpulse:
voltage1=5V, voltage2=10V, rise/fall time=5ms, pulse width=0, pe ...

谢谢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