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lace & route failed

楼主(2015-03-31):
如果不添加chipscope就不会出错,添加chipscope后,布局布线就出错了23 signals are not completely routed. See the DDR3_FIFO_1.unroutes file for a list of all unrouted signals.

Total REAL time to PAR completion: 1 mins 40 secs
Total CPU time to PAR completion: 1 mins 42 secs

Peak Memory Usage:  1014 MB

Placer: Placement generated during map.
Routing: Completed - errors found.
Timing: Completed - 160 errors found.

Number of error messages: 0
Number of warning messages: 70
Number of info messages: 1

Writing design to file DDR3_FIFO_1.ncd

PAR done!

Process "Place & Route" failed

希望高手能帮忙解答

网友:
chipscope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没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吗?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chipscope内部设置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添加的信号太多了,布线布不开了?或者chipscope里添加一些IO资源的时候,比如ISERDES的输入信号,布线的时候就会报错。因为这些IO资源的布线通道是确定的,再添加chipscope的话会布不开。

网友:
需要CLEAN后全编译

网友:
多半是板上资源不够了

网友:
花儿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5楼看法,不要直接对IOB PIN进行查看,一些原语相关的也不要轻易地插入,一些逻辑组合也不要随意插入,最好插入的都是寄存器类型,或者你知道的逻辑比较简单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