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信号用数字pad

楼主(2015-03-31):
模拟2.5G信号想接出片外测试,但数字pad外围只有数字pad,请问下,模拟信号可以接数字pad拉出来么?比如下面这个PBx系列的数字pad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pad有模型 你可以仿真下

觉得问题不在数字pad上数字pad本身估计不会有多大电容
而在于你用来走模拟线的这个pad周围是什么pad 是不是电源和地
你的pad到管脚有多远 有些数字pad bonding线特别长。。。

还有你个pad是单纯pad还是带了io电路 如果是带了数字io电路的那是万万不可能引出模拟信号的

网友:
楼上终于开始讨论技术问题了,真难得。可惜没怎么说到重点上。
你的这个pad上带了三态门,一般不能做模拟输出。
可以自己画pad,用金属面积估算电容。做2.5g信号测试最好不要邦定,直接用微波探针测信号比较靠谱。

网友:
直接用数字PAD,基本会死翘翘吧。

网友:
这个数字pad估计最多也就500M的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输出不了模拟信号。

网友(2017-01-20):
学习一下,模拟PAD和数字PAD可以直接通过600欧的电阻接到一起吗

网友(2022-04-15):
请问,数字域中可以用模拟pad吗?还有模拟IO像PANA2APW的SAVDD和SAVDD33用的是同一个电压,这种情况要加power cut 单元,可是电源被隔开了怎么连起来呢?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