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环振的事儿

楼主(2015-03-31):
不用电感。
如果用“反相器”级联的方式来实现VCO的话,有可能只是几个简单的反相器(1PMOS+1NMOS)的级联来实现一个较宽范围的输出吗(比如100M~2G)? VCO的控制方式是改变从PMOS源端注入的电流大小。

因为之前见过的所有的环振VCO都是差分结构的比如symmetric load,没见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这样一个频率的VCO。

各位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这两种方式(单端和差分)各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范围在一个pvt都难做 电压工艺一漂三倍频都很难做到 你好歹还要考虑噪声特性和kvco的巨大变化给环路带来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没那么高,主要是为了省面积。但是用差分或者单端级联的方式来实现,从面积角度考虑,我觉得差别不大。

主要是想知道如果非要选择环振来实现我说的指标的话,到底用单端的好,还是差分的好。

网友:
差分的扛共模噪声(电源、地等等)比单端强得多,所以大部分ic里还是用差分的多,很多片上的其他模拟电路也是用差分的多嘛。。。ring osc本身面积就不大,单端变差分增加的那点面积也没多少,你跟别的其他模块小很多的,说不定跟bypass电容差不多大。

网友:
你仿真的时候在power/ground加点扰动看看,差分优势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数N分频的锁相环里,用电流源DAC消除DSM量化噪声,一般需要几位啊?

最好能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