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布局请教

楼主(2015-04-01):
我用foundation flow跑了一遍布局布线,最后出现这些violations
density这个violation怎么避免呢?有没有办法修掉?
另外,在做floorplan时,需要把IP都加上blockage吗?
各位大神请帮帮我这个小菜鸟。再现等哦!

网友:
density可忽略, 什么工艺的,问下

spacing到是要看下, drc要fix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GSMC018工艺,spacing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网友:
route short, 多玩玩吧,说不清

网友:
macro周边要加halo,避免标准单元离macro很近所导致的M1 spacing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