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DC综合后仿真时,发现关键信号被综合优化掉了

楼主(2015-04-01):
如题,在Modelsim中做后仿真,发现结果不对,结果发现关键信号不见了,出现这种情况,综合的约束只是简单的对时钟、输入输出延时、transition做了约束,请问各位大牛,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网友:
布局布线完成后,先进行形式验证,以确保前后功能一致

网友:
工具优化你大多情况就是你这个地方是可以优化的。所以出错原因可能不在这里

网友:
优化只会优化掉对输出无影响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