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亚阈值区MOS管漏电流,有公式吗?谢谢

楼主(2015-04-01):
我想做一个微功耗带隙基准,输出电流在500nA,这个时候就要求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我看国外的一些文献上没有公式,所以我想问一下当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时,有没有ID的公式。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帮帮忙。。。谢谢

网友:
有的, wiley的书里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帮我找一下 那个公式嘛。。。我手头上没有那本书啊。。谢谢大神

网友B(2016-04-24):
id近似等于 W/L *Id0*exp(Vgs/(nkt/q))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指数分母应该是Vgs-Vth吧

网友(2016-12-12):
文献里有!

网友(2017-07-10):
Id=Io exp(Vgs/ζVt)

网友(2018-01-18):
回复 网友C:
求问公式中的I0具体是什么?跟什么有关

网友D(2018-03-20):
回复 网友E:

   求同问,我的教材上公式为: I=Vt^2*Cd*exp((Vgs-Vth)/Vt)*(W/L)*(1-exp(-Vds/Vt))……

网友F:
楼主您好,关于亚阈值区的电流公式,目前我见过不同版本,包括拉扎维,sansen,何乐年以及一些论文文献中出现的,我个人比较认可的一个是完整公式是:ID=ID0Xexp[(VGS-Vth)/nVT]X[1-exp(-VDS/VT)]
当VDS远大于3VT时,公式可以简化为楼上各位所说的形式,望采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公司中的Cd是什么参数?

网友(2018-11-14):
回复 网友F:

   很赞,非常感谢。麻烦可以列一下参考文献吗?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神姗姗来迟的答案,虽然我已经毕业了,但是还是要谢谢,别人可能也用的到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B:
id近似等于 W/L *Id0*exp(Vgs/(nkt/q))

请教一下,Id0指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
Willy sansen的模拟集成电路精粹上面有详细讲解,在论坛里搜一下。

网友:
用这种公式计算参数意义不大,特别又是在亚阈值区,仿出来的和你预计的相差甚远

网友G(2022-04-17):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关于亚阈值区的电流公式,目前我见过不同版本,包括拉扎维,sansen,何乐年以及一些论文文献中出 ...

请问,公式中的第一项Id0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和W/L有一定关系吧,请教您一下,望解答

网友H(2022-05-26):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关于亚阈值区的电流公式,目前我见过不同版本,包括拉扎维,sansen,何乐年以及一些论文文献中出 ...

ID0指的什么电流,还有后面那一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这是哪本书是这么写的

网友(2022-08-28):
引用 网友G:
请问,公式中的第一项Id0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和W/L有一定关系吧,请教您一下,望解答
...

与W/L相关,最主要跟工艺有关

网友(2022-10-09):
王忆论文上的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H:
ID0指的什么电流,还有后面那一项是什么意思

可以参考Gray的书,推导较为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