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迟电路设计

楼主(2015-04-01):
请问让一个方波延迟 1/4 个周期的延迟器电路有几种设计方案?

网友:
多高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方波周期2ns,倒是想过用反相器链,不过精确度不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类似于这种延迟

网友:
速度太高,普通逻辑电路有点吃不消

网友:
如果有正交VCO源是不是好弄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反相器链可以的,带有控制信号,可以控制开多少个开关,也可以控制开关的大小,精度可以达到ps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做了个八级反相器链,可以实现效果。但是有一问题就是:调好的反相器链,当输入的信号幅度或周期变化时,为什么相应产生的延迟又变化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来了:有没有那种可以使方波关于X轴翻转的电路,比如1和0电平,让它变为-1和0电平,有这样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来了:有没有那种可以使方波关于X轴翻转的电路,比如1和0电平,让它变为-1和0电平,有这样电路吗?

网友:
频率有点高
用倍频电路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倍频电路是什么?我也是个初学者,还没接触过呢,你能讲讲吗

网友:
如果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DLL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近在学DLL,但是总感觉云里雾里的,学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直接用delay cell

网友:
要么用DLL产生90度相位延时,
要么用PLL产生4倍时钟,取出90度相位延时的时钟。
只用延时单位做的延时链无法保证相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什么

网友:
请参看《A Low power and Small Area All Digital Delay-Locked Loop Based on Ring Oscillator Architecture》

楼主:
回复 网友J:

   3Q

网友:
DLL最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