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修调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5-04-01):
各位大神下午好:最近在研究一个带数字修调的IC,其中用到的存储单元与以往的EEPROM版图不太一样,这里面只用了一种悬空栅极的器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实现数据的读写,望大神赐教,另附照片!  谢谢!!

网友:
两端加高压,电子加速会打到悬浮poly上存下来,一般OTP不都这样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像你说的这种机制,类似于flash,可这种器件一般是有两个栅极的,其中一个是浮栅,用来存储电荷,在我上面的照片中看不到浮栅,所以比较困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很不清楚,有可能是用金属代替栅极加电场。。。瞎猜的。

网友:
   你的帖子不是写着有悬空栅极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flash,有两个栅极,其中一个与MOS管一样的栅是要接电位的,而另一个悬空的栅极在正常poly层的下面,是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图片上没有金属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浮栅有很多种方式的,你说的叠栅可以用电位直接擦写,我说的浮栅和普通poly是一样的,用UV擦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现在仍有一些疑问,不管用哪种擦除方式,应该都需要有一个接电位的栅极来进行写操作吧,要不然怎么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管子只负责开关选通功能,也许没有和你图上的管子放在一起,串联在其他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图里的是悬浮栅的PMOS管和普通PMOS管的对比,后面是浮栅MOS所在部分整理好的电路,其中浮栅被框起来了。

网友:
左边为写电路,右边为读电路。
写就是一个浮栅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