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5-04-01):
我想问一下pdk安装时的mimcap还有 8k 20 40k tm分别指什么意思。还有embedded memory flash mixed和一般的mix design rule有却别吗。

谢谢。

网友:
顶层金属厚度, 是什么工艺的

embedded flash memory 多像logic工艺靠拢 ,和mixed signal有一定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啦,ts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