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一个TSPC型D触发器构成二分频器,触发器调到什么程度才可以

楼主(2015-04-01):
我最近在调一个二分频器,用的TSPC结构的D触发器。单独仿真D触发器发现出发出来的信号非常小,不符合D触发器的原理,但是接成二分频器的结构是可以分频的,我是在5GHZ下分频,用的是65n的工艺。为什么D触发器无法正常出结果,但是分频器却可以正常分频呢。

网友:
仿真方法?
详细的电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方法就是在D端加一个CMOS电平信号,在CLK端加一个延迟一点的CMOS电平信号,观察在CLK电平跳变时输出端的电平,看是否能触发出来所要的触发信号。

网友:
这是 E-TSPC ,工作频率不能低,G级别 。你是不是时钟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时钟是5GHZ,应该还好吧,或者高一点到8HZ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Check input swing: u need rail to rail input
    Check the raise time fall time and leakage current when TSPC branch clock off.

网友:
你是不是在做分接器

网友:
第三级中间缺个管,逻辑传不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就是在弄这个做分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轨到轨输入,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好说,因为都下(上)不到所要求的电压,就不谈上升下降速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你这个结构,结果是一样的,我这个结构是改进的TSPC,分析了一下时序逻辑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照你的图,下面两个问题你是怎么分析处理的
1. CLK为正时, M14和M13抢逻辑
2. CLK为负时, M1和M0抢逻辑
3. DFF的前后两极 锁存-触发 体现在哪里
4. 补充一张图,假设M13比M14强,CLK为1时,D为1时, Q-为0,此时Q-接到D.....

网友:
看看你的 D 与 CLK信号的时序,是不是你在仿真的时候,弄成 D 与 CLK 同时翻转呀??

网友(2017-09-04):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