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FID方向的大牛有哪些?

楼主(2015-04-01):
如题,谢谢!

网友:
RFID行业应该分成系统、算法、加密、单芯片阅读器、标签、天线等几个研究方向。
应该算是比较成熟了,国内也有很多13.56M以及890M的产品和单芯片系统了。而对于单芯片阅读器更多是个噱头,因为阅读器大多时候并没有必要做的很小。所以大牛基本不搞这一块了,而RFID行业目前也是从物品定位延伸至物联网结合,实现楼层内部定位,地下定位等。整个RFID系统还算是比较庞大的,所以可能会有很多大牛,多找一些产品资料和论文看看可能对你有更多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网友:
U Pittsburg有个prof,你可以搜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of. Marlin Mickl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