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整体仿真和单独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5-04-01):
我反向设计的DC-DC模块中单独仿真带隙的是想要的1.2V带隙,但是放在整体电路中带隙的输出就是1.35,反正差别比较大,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一直找不到原因所在。。。。电路结构如图。。。跟那个运放的反馈环路稳定性有关么?

带隙基本电路

带隙基本电路

网友:
不可能
你自己的问题,电源,地,还有输入输出,pin控制等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负载阻抗发生变化了

网友:
查查有没有漏电的支路

网友:
1.2V偏到1.35V已经不是环路不稳定造成的了,感觉应该是哪条支路灌下来一路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对,有额外的电流灌下来了。。。。我查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