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条时序路径, 后仿真得到的延迟比STA结果大很多,为什么

楼主(2015-04-01):
一条从外部时钟信号PAD输入,到内部寄存器CK端,到组合逻辑,再到另一个数据信号PAD输出的PATH.
输入PAD延迟一致,逻辑部分大了1.2ns (%6),输出PAD延迟大了接近7ns (20%)。
STA工具是:Cadence ETS
仿真器: Cadence IRUN.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STA跟写SDF的延时计算引擎不是同一个?
请后端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说ets和ius 看到的delay不一致?这设计到后仿真调试的方法了,
sta和sdf肯定是一个值,因为sdf是sta 工具写出来的

能把问题具体些么,看不清楚

楼主:
是因为PAD的一个输入STA设的case跟仿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