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3的三端差分电感可以当变压器用么?

楼主(2015-04-01):
求助:  SMIC0.13的三端差分电感能当做1:1的Transformer么?

网友:
u are kidding me, a xformer is composed of 2 inductor, how can u take 1 inductor as a xformer

网友:
原理图仿真一下,或者直接EM仿真

网友:
“差分电感”的叫法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中心抽头电感可以用作变压器,因为2个线圈紧耦合,磁力线相互穿越,是有互感的,它不是2个分离的,毫不相干的独立电感
1)将中心抽头接地,构成1:1变压器,注意初级和次级电压相位反相
2)将非中心抽头的一端接地,另2端构成2:1(或1:2)变压器,称为自藕变压器

应该注意的是,因为有公共端,初级和次级无隔离,另外IC上的中心抽头电感由于自感量很少,Q值低,距离理想变压器是非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