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n chip Digital Isolators for flyback

楼主(2015-04-01):
who desgn fluxLink or use cmos  Digital Isolators   for pwm system , like flyback ..

flyback need pc817 tl431 ..
some design use primary side control , but have many problem on burst mode .  light load ..
dynamic response issue ..
how about this
PI fluxLink .

网友(2017-01-14):
    找到 两类

1. on-chip cap isolator

2. chip-chip 间 ac couple 或是透过 bonding wire 沟通
多数 1G ~12G Hz .

12 Gbs Chip-to-Chip AC Coupled Transceiver.pdf (365.83 KB , 下载次数: 27 )
14Gbs 32mw ac couple in 90nm.pdf (1013.95 KB , 下载次数: 22 )
2011-12-AICSP2006 ISO amp in SOI cmos.pdf (1.29 MB , 下载次数: 24 )
2011-12-TCASII Capacitive Inter-Chip Data and Power Transfer for 3-D VLSI .pdf (754.9 KB , 下载次数: 31 )

也说算 isolator .
不过 CHIP 间真的是isolator  但须要沟通  3D IC 使用方式

网友(2017-12-31):
这部分资料还可以看

网友(2019-01-30):
use cmos  Digital Isolators   for 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