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环路仿真stb和开环AC仿真的GBW相差很大

楼主(2015-04-01):
在做运放环路仿真stb和开环AC仿真时的GBW相差很大,闭环36M,开环是114M。。。

开环

开环

闭环

闭环

闭环

闭环

开环

开环

网友(2015-10-26):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不过我是单端的IPROBE。

网友A(2023-09-21):
想问问是什么原因,遇到同样的状况

网友(2023-10-21):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是什么原因,遇到同样的状况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2024-03-06):
同问,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开环和闭环的区别,看一下开环仿真时的输出DC点对不对,需要人为钳位一个dc电压。

网友:
您用的是电容耦合的闭环仿真则,电容取的是大电容,AC仿真是 ,运放输入端是低阻节点,输出端是电容负载。

网友:
闭环STB 仿真时,需要将反馈电容按米勒补偿的方式,折算到输入输出两端,此时,输入输出的极点特性,与AC仿真时不时再相同

网友:
做了做仿真,个人认为stb仿真接成单位负反馈后,运放负输入端的栅电容加到输出负载电容上,gbw因此改变,可以减小输入管的c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