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spi串行Flash配置模式

楼主(2015-04-01):
spi串行Flash配置模式,大家可以参考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写的啥玩意儿

网友:
vnmv见和国际化

网友:
垃圾,垃圾,垃圾

网友(2016-02-14):
楼主,这点信息也需要附件吗,内容很渣。不建议下载

以下是附件内容:
5.5.3 SPI串行Flash配置模式
1.SPI串行配置介绍
串行Flash的特点是占用管脚比较少,作为系统的数据存贮非常合适,一般都是采用串行外设接口(SPI 总线接口)。Flash 存贮器与EEPROM根本不同的特征就是EEPROM可以按字节进行数据的改写,而Flash只能先擦除一个区间,然后改写其内容。一般情况下,这个擦除区间叫做扇区(Sector),也有部分厂家引入了页面(Page) 的概念。选择Flash产品时,最小擦除区间是比较重要的指标。在写入Flash时,如果写入的数据不能正好是一个最小擦除区间的尺寸,就需要把整个区间的数据全部保存另外一个存贮空间,擦除这个空间,然后才能重新对这个区间改写。大多数Flash工艺更容易实现较大的擦除区间,因此较小擦除区间的Flash 其价格一般会稍贵一些。此外,SPI是标准的4线同步串行双向总线,提供控制器和外设之间的串行通信数据链路,广泛应用于嵌入式设备中。

网友(2021-03-09):
擦了,写的太垃圾了

网友(2021-05-18):
没有配置信息

网友(2022-02-21):
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