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USE在干什么用的?和OTP又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5-04-01):
EFUSE在干什么用的?和OTP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5-07-21):
回复 楼主:

   EFUSE和EEPROM都属于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ne Time Programmable, OTP)

网友(2016-04-05):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2017-07-13):
两个差不多,都是一次性的可存放数据

网友(2017-12-27):
efuse和trimming有啥区别呢?

网友(2019-09-04):
EEPROM的数据是固定的,每克芯片一样。
efuse是会随着芯片的不同,产生不同的ID的,所以很适合用于安全加密行业

网友:
一些芯片的固定启动流程可以用到

网友(2021-05-13):
   OTP上只有metal 1 和  metal 2两层走线,OTP上能走 metal 3 metal 4等其它层的走线吗?  能走线的话,哪些敏感线不能从OTP上面经过呢?谢谢啦

网友(2023-10-24):
EFUSE是熔丝电阻烧写存储  是一次性 不可逆  ;OTP 采用电擦除或是光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