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200二维传感器可以测量钢板的厚度?如何安装?

楼主(2015-04-01):
ZLDS200二维传感器可以测量钢板的厚度?如何安装?

网友:
激光二维传感器简介
英国真尚有集团二维扫描传感器ZLDS200系列是一款小量程高速高精度的二维传感器,它具有数字化、集成一体化结构。

测量钢板厚度传感器应用领域:
运行中火车轮缘和轨道磨损的在线测量;火车轮、地铁车轮、电车轮、钢轨等轮廓及平整度在线测量;汽车轮胎、焊缝、汽车门缝等轮廓的在线测量;高精度物体轮廓、二维位移、三维尺寸的在线测量。
测量钢板厚度:
一般情况下我们头推荐使用一维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测量物体的厚度,因为我们主观认为传感器与被测物是垂直的,或是较小角度带来的测厚误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当我们面对厚度值较大,容易构成角度偏差的被测物我们推荐使用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来测量厚度,示意图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