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找了几家传感器公司都没有生产测长度传感器了,那现在测长度用什么仪器来测量?

楼主(2015-04-01):
找了几家传感器公司都没有生产测长度传感器了,那现在测长度用什么仪器来测量?

网友(2015-05-06):
ZLS-Px和ZLS-C50光学运动式
运用于工业测量的非接触式编码器
工业自动化的到来,使得在工业应用中测量传感器的运用及重要性日渐突出。自动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减少了人们艰苦又危险的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及增强了生产系统的能力。在意识到这些需求后,传感器的运用使得测量控制和过程管理更加有效率及可靠。如图1

图1
创新
非接触式编码器,ZLS-C50和ZLS-PX,无需接触任何物理测量表面就能够非常精确测量长度及速度。多种的输出介面、简单的安装、灵活与防滑的测量,高等保护级别使得我们的传感器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该传感器提供特性简单却又非凡的测量原理,适合组合在恶劣的工业环境来提供了精准的测量。
测量原理
测量原理是基于一种通过摄像头观测物体表面的相关法。通过比较各个表面的影像分析与计算位移、方向和速度。通过更加复杂的空间滤波及集成原理使ZLS-C50能达到更高的精确度。此外,两个系列产品都测查方向的进行与停顿而ZLS-PX也可以同时测量x和y轴的移动。传感器的安装非常简单,无需繁杂的机械联接。因此,我们的传感器是一种安装、服务及维护成本低的产品。
应用
该产品的独特功能使它能在许多行业的解决方案中处于领先地位。产品的应用广泛,尤其适于用在纺织、线缆、金属加工和印刷行业。此外,传感器同样也适于用在自动导引车(AGV)、原材料处理、木材加工、食品及造纸行业中。
要测量热、粘或高灵敏度表面的长度与速度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担心污染或损坏表面的风险,带有测量轮的轴角编码器不适合用于这些应用。而且,机械传感器系统的精确性也会因滑移而降低,在实际使用中会导致重大的测量误差。所以该产品可以有效的应用在热粘表面上,确定切割尺寸。此外,该产品能有效和容的结合在控制系统,测查常用在食品和纺织行业的敏感性物品的速度,从中把损耗保持在最低水平及让生产成本减低。
综上所述,ZLS-Px和ZLS-C50光学传感器实现了非接触与防滑的过程控制,并且能达到低维护及服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