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高精度位、高采样率移传感器激光振动有哪些?介绍几款吧

楼主(2015-04-01):
高精度位、高采样率移传感器激光振动有哪些?介绍几款吧

网友(2015-05-06):
通过使用高频采样率的传感器快速采样接触头的每一个位置的位移量,由已知每两次采样点间的时间间隔,从而得到接触头在动作瞬间的数据。

激光振动主要特点:
ZLDS系列的ZLDS100R-4-39传感器可用于镜面和玻璃的表面测量;
量程最小2mm,最大1250mm(其他量程可订制);
量程起始距离最小10mm,最大260mm(其他距离可订制);
频率响应:2K、5K、8K、9.4K,最高可定制50KHZ;
分辨率最高0.01%,线性度最高0.1%;
支持多个传感器同步采集(确保工业在线高精度差动测厚);
支持特殊量程(如远距离起始700mm小量程300mm等);
特殊应用(如路面平整度,高温被测体,管道内径,石油钻杆内外螺纹测量等均可定制);
针对串口,提供了运行应用的DLL开发库,方便用户开发应用软件;
非接触位移精密测量;
激光振动ZLDS100:0.01%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9.4KHz高响应,可订制各种尺寸,适应恶劣环境。
测油缸位移提供了在计算机上运行附带的传感器软件。该软件提供简单的数据读取、显示以及传感器参数设置功能。
提供了一个测油缸位移等传感器开发库(目前仅支持Windows),以DLL形式提供,封装底层串口通讯协议细节,提供简单易用的编程接口,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
测油缸位移系列传感器广泛用于火车轮轮缘轮廓测量,公路车辙、平整度测量。也可用于非接触测量位移、三维尺寸、厚度、物体形变、振动、分拣及玻璃表面测量等。

  激光振动主要特点:
激光振动ZLDS100R-4-39传感器可用于镜面和玻璃的表面测量;
量程最小2mm,最大1250mm(其他量程可订制);
量程起始距离最小10mm,最大260mm(其他距离可订制);
频率响应:2K、5K、8K、9.4K;
分辨率最高0.01%,线性度最高0.1%;
非接触位移精密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