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导入lef文件出错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01):
今日从astro转到soc_encounter(学encounter因为某个公司使用的原因),但是遇到了麻烦,实验室的资源都是基于milkyway数据库的。现在我使用encounter的时候,需要导入LEF文件。我就通过astro到处了LEF文件,主要包括模拟部分、IO部分以及EEPROM(这三个都是实验室自己做的),并且从artisan的库文件中找到了标准单元的LEF文件。这四个文件准备好后我就开始往encounter中读,可是一直出错,错误报告为:minfeature statement was defined before units.完了我就去看我的LEF文件。四个lef文件都检查了下,都定义了unit并且在最开始的位置。所以我就不太想得通了,哪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否帮忙解答下?还有是不是我这种获取lef文件的方法有问题?谢谢

网友:
先把stdcell的techlef 放在第一个, 在std 库里面

网友:
先把lef.header文件放第一个,然后按顺序导入;或者查找一下lef文件的unit定义部分,看是否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首先谢谢您,其次有一点不太清楚,这个然后按顺序导入的顺序是指什么顺序?是网表顶层文件下调用module的顺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