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X消除reflection

楼主(2015-04-01):
看到很多文献都介绍了RX利用DFE来消除reflection和ISI,我想在TX消除reflection应该采用怎样的电路结构呢?

网友:
太高级了

网友:
解决ISI,发送端也有做调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下图是我现在TX输出来的信号,波形有很多的抖动,这个预加重可以处理掉么?
   还是我这个应该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
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
TX后面是不是接了bondwire等的S-parameter的模型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后面接了mtline模型 设置的50ohms 特征阻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TX,在网上找了一个这样的模型,仿真结果震荡的很厉害,TX端已经做好50欧姆的匹配了,但是由于是高频4Gb/s,电感效应太严重了。模型跟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回复一下:

眼前看到的抖动主要是因为cable的模型是带宽有限而出现的吉布斯现象。因为mtline模型在超过S参数测量量程以外的部分没有数值支撑,对于这部分的数值一般有三种办法:全部置零、外延、或者是终值保持。mtline我记得采用的是终值保持的办法。由于这部分数值不准,所以可能出现吉布斯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您的问题和楼主的问题相似,不过主要的问题是在器件模型上:采用集总模型总会出现有限的带宽(毕竟零极点个数有限,而且整体呈现有损的特性)。所以也会出现吉布斯现象。解决的办法是用更多的RLC去模拟这个bondwire,或者让输入的pulse的rising/falling edge尽量宽些(可以满足真实的情况就可以。过陡的edge含有太多的频率分量,超过了使这段RLC模型保持有效的的贷款。)

   另: 使用更多的RLC来等效时,在rising/falling edge 处的尖峰不会消失,但随后的抖动的幅度会降低。这是吉布斯现象的特性。

网友:
除了仿真以外可能的问题是: 这部分结构的损耗太小,不能够使LC二阶电路形成的震荡很快damping,所以会出现震荡。

这部分的解决办法是:串联/并联电阻。但这样的话对信号的幅度是有损害的,算是代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方波的吉布斯现象现在有没什么成熟的电路可以消除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必要消除,因为只是仿真出现的artifa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实际测试不一定会出现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仿真问题,那就不会出现。
    但如果是物理问题,比如LC震荡衰减速度较慢,那就会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