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模拟集成中的译码器如何搭建?需要4-16或者8-256的

楼主(2015-04-01):
市面上最常见的都是3-8译码器,是需要在cadence里自己用管子搭吗,然后画版图?还是有可以调用的模块?谢谢~!

网友:
可以上cadence自带的库里找一找,没有的话,只能自己搭了

网友:
自己搭吧,2-4,3-8都不是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恐怕需要8-256的,是不是太大了点

网友:
很简单,四输入与和两输入与就可以实现

网友:
看你干嘛,仿真的话直接veriloga写一个就行了,甚至直接用labe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不复杂,做几个基本单元然后重复几遍连线就可以了。但是手动画逻辑电路,连线和做lvs要特别小心。

网友(2024-05-28):
自己搭吧,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