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行总线 FPGA读取数据出现问题

楼主(2015-04-01):
大家好,我写了一段程序来与PCI9052接口,由PCI9052来读写FPGA几个寄存器的数据。下图是逻辑分析仪得到的时序图,本来应该读到的是0x34,就是逻辑分析仪图里红色方框里的TED7~TED0的值,可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会读成0xb5,程序是状态机写的,附在后面,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谢过!

------------------------------------------
process(CLK)
begin
if(CLK='1' and CLK'event) then
if RSTn='0' then
CURRENT_STATE <= IDLE_STATE;
TED(15 downto 0)<=(others => 'Z');
TLRDYn <= '1';
led_out <= X"00";
else
case CURRENT_STATE is
when IDLE_STATE =>
TLRDYn <= '1';
TED(15 DOWNTO 0) <= (others => 'Z');
if ((not TADSn) and TLWorRn and (not TCS1n))= '1' then
CURRENT_STATE <= WR_START_STATE;
elsif ((not TADSn) and (not TLWorRn) and (not TCS1n))= '1' then
CURRENT_STATE <= RD_START_STATE;
else
CURRENT_STATE <= IDLE_STATE;
end if;
when WR_START_STATE =>
--led_out <= X"FF";
if TWRn = '0'  then
CURRENT_STATE <= WR_WAIT_STATE;
else
CURRENT_STATE <= WR_START_STATE;
end if;
when WR_WAIT_STATE =>
--led_out <= X"AA";
CURRENT_STATE <= WR_ACCEPT_STATE;
when WR_ACCEPT_STATE =>
IF(TBE1n = '0') THEN
CASE TEA IS
WHEN ADR_tempd => tempd(15 DOWNTO 0) <= TED(15 DOWNTO 0);
                                        led_out <= X"FF";
WHEN ADR_tempe => tempe(15 DOWNTO 0)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f => tempf(15 DOWNTO 0)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g => tempg(15 DOWNTO 0)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h => temph(15 DOWNTO 0)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i => tempi(15 DOWNTO 0) <= TED(15 DOWNTO 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IF(TBE1n = '1') THEN
CASE TEA IS
WHEN ADR_tempd => tempd(31 DOWNTO 16)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e => tempe(31 DOWNTO 16)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f => tempf(31 DOWNTO 16)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g => tempg(31 DOWNTO 16)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h => temph(31 DOWNTO 16) <= TE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i => tempi(31 DOWNTO 16) <= TED(15 DOWNTO 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led_out <= X"33";
CURRENT_STATE <= WR_READY_STATE;
when WR_READY_STATE =>
--led_out <= X"AF";
CURRENT_STATE <= IDLE_STATE;
TLRDYn <= '0';
when WR_END_STATE =>
CURRENT_STATE <= IDLE_STATE;
TLRDYn <= '1';
------------------------RD-------------------------------------------------------
when RD_START_STATE =>
if TRDn = '0'  then
CURRENT_STATE <= RD_WAIT_STATE;
else
CURRENT_STATE <= RD_START_STATE;
end if;
when RD_WAIT_STATE =>
CURRENT_STATE <= WR_ACCEPT_STATE;
when RD_ACCEPT_STATE =>
IF(TBE1n = '0') THEN
CASE TEA IS
WHEN ADR_tempd => TED(15 downto 0) <=tempd(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e => TED(15 DOWNTO 0) <=tempe(15 DOWNTO 0);
                                                --led_out <= X"EE";
WHEN ADR_tempf => TED(15 DOWNTO 0) <=tempf(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g => TED(15 DOWNTO 0) <=tempg(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h => TED(15 DOWNTO 0) <=temph(15 DOWNTO 0);
WHEN ADR_tempi => TED(15 DOWNTO 0) <=tempi(15 DOWNTO 0);

WHEN OTHERS => TED(15 downto 0)<= X"FFFF";--(others => 'Z');
END CASE;
END IF;

IF(TBE1n = '1') THEN
CASE TEA IS
WHEN ADR_tempd => TED(15 DOWNTO 0) <=tempd(31 DOWNTO 16);
                                                --led_out <= X"DD";
WHEN ADR_tempe => TED(15 DOWNTO 0) <=tempe(31 DOWNTO 16);
                                                --led_out <= X"EE";
WHEN ADR_tempf => TED(15 DOWNTO 0) <=tempf(31 DOWNTO 16);
WHEN ADR_tempg => TED(15 DOWNTO 0) <=tempg(31 DOWNTO 16);
WHEN ADR_temph => TED(15 DOWNTO 0) <=temph(31 DOWNTO 16);
WHEN ADR_tempi => TED(15 DOWNTO 0) <=tempi(31 DOWNTO 16);

WHEN OTHERS => TED(15 downto 0)<= X"FFFF";--(others => 'Z');
                                        --led_out <= X"FF";
END CASE;
END IF;
CURRENT_STATE <= RD_WAIT2_STATE;
when RD_WAIT2_STATE =>                --多一个等待周期,让数据稳定之后再发READY
CURRENT_STATE <= RD_READY_STATE;
when RD_READY_STATE =>
CURRENT_STATE <= IDLE_STATE;
TLRDYn <= '0';
when RD_END_STATE =>
CURRENT_STATE <= IDLE_STATE;
TLRDYn <= '1';
when others => CURRENT_STATE <= IDLE_STATE;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是对的,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上位机的软件,应该没问题,因为是测试用的只有读和写这个寄存器,没有别的功能。而且板子上恰好有几个LED灯,我用LED显示了一下那个寄存器的值,确实是错了。不知道什么会导致读回来错误的值。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找到了,是状态机跳错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