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环境变量设置

楼主(2015-04-01):
上面的SNPS_LICENSE_FILE应该是SNPSLMD_LICENSE_FILE,下面是分别用于RHEL4和Fedora Core 11的环境设置方式。两种方式都能够成功启动DC

################
# With Daemon  #
# RHEL4 Linux  #
################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eda/synopsys/dc200809/binPATH
#lmgrd
export PATH=/eda/synopsys/scl/linux/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export SYNOPSYS=/eda/synopsys/dc200809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redhat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
# Without Daemon  #
# Fedora Core 11  #
###################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eda/synopsys/dc200809/binPATH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_nodaemon.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_nodaemon.dat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网友:
这个应该顶顶!楼主应该再解释下。在bash shell中./bashrc 添加任意一个都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