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extra pins报错

楼主(2015-04-01):
icc 在calibre时,layout网表的b极断开,报出了instances of cells with non-floating extra pins,下面的图片是一个反射器,左边是layout右边是schematic,可以看出明显对应不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打开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yes

source 里面的VDD,VSS没有显示出来,应该是global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我说明你没加tapcell呗

网友:
给完整的report ,  lvs.r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