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层次化的改变版图中的孔

楼主(2015-04-01):
写了个层次化的修改版图中孔的尺寸的脚本,根据具体的提示操作即可。
使用说明也一起放在压缩包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徐老师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 请问怎么做到层次化的?给个提示呗

网友:
隐藏文件

网友:
反正是要改变via的大小,直接对整个lib操作,也能实现。

网友(2015-05-11):
这个工具cadence上面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的是软件自带的功能吗?我这个是可以层次化的修改的,不是当前层的也可以一起修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怎么批量修改multipath下的孔的参数(如cont的width等),能用skill修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你能把问题和具体要求描述清楚,就可以写出对应的skill来,编程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6-03-11):
谢谢大侠了,很好用。

网友:
提取超过某一长度的金属连线用哪些关键字?谢谢噢

网友(2016-04-13):
安快捷键,直接报warning,弹出please contact. hwxu for help!什么问题

网友(2016-08-26):
回复 楼主:

    你好,按照说明,版图界面按快捷键 / 出现warning,接着整个icfb被退出,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6-12-12):
别ile啊,都不能学习精髓了

网友(2020-01-01):
5141版本好像,一运行就推出

网友(2020-12-28):
61上面load 后弹窗 “please contact hwxu for help”点ok直接崩掉

网友(2021-03-15):
脚本又加密

网友(2021-08-04):
许老师,这个脚本运行成功,但是一按“/”操作,icfb就跳出去了,请问什么原因呢?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C(2022-07-19):
您好  脚本load之后 按快捷键直接弹出对话框“pleae contact hwxu for help!"  然后任意点击virtuoso直接崩掉 核心应该是如何遍历层次化的孔,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0-01):
那个抓取floating meatal的脚本怎么写的,我看好像不是用skill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  脚本load之后 按快捷键直接弹出对话框“pleae contact hwxu for help!"  然后任意点击virtuoso直接崩 ...

遇到了同样的错

网友(2022-12-01):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错

一样的.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2023-07-28):
618会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