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设计中的D触发器和各种门电路

楼主(2015-04-02):
我现在在设计模拟电路,但其中要用到D触发器和各种门电路,请问D触发器和各种门电路是自己用MOS来搭吗?还是工艺厂商提够好了?

网友:
fab库里应该有提供,但也可以自己搭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里面找不到啊,PDK中只有MOS、BJT、R、C等分立元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联系fab要,要standard cell lib,如果没有提供那就自己搭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试试

网友(2015-12-21):
一般模拟电路里面都不用标准单元库吧,只用PDK

网友(2016-08-04):
模拟区域的数字单元应该是全定制的数字单元

网友D(2021-02-03):
模拟里面的数字电路单元一般都是自己搭的,可以根据需求搭合适的电路,选合适的尺寸比例。

网友E(2021-09-26):
引用 网友D:
模拟里面的数字电路单元一般都是自己搭的,可以根据需求搭合适的电路,选合适的尺寸比例。 ...

2楼给出的D触发器的门级电路中,去掉I3和I6感觉也不影响功能,增加这两个反相器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E:
2楼给出的D触发器的门级电路中,去掉I3和I6感觉也不影响功能,增加这两个反相器有什么好处吗?
...

老哥他这个trinv是什么逻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