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非理想效应 运放有限GBW

楼主(2015-04-02):
由于运放有限的单位增益带宽,会使RC积分产生增益误差和额外的极点,下图有公式。我在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在计算由于有限GBW引入的增益误差和额外极点的时候,有一项是ki*fs求和,这里的ki如何取值,是把这个节点所有的ki绝对值相加,还是带符号相加,还是不算电流舵反馈回路的ki值?谢谢!          第二:我认为RC常数的偏移和GBW引入的误差所带来的积分器增益误差效果应该是一致的,但资料中显示,GBW引入的增益误差与RC不一致,也就是GBW 引入的增益误差很小。

下面是附图:     做的是连续时间单环3阶4位采样320M的调制器。第一幅图对应k值相加的问题,最后一幅图是公式,倒数第二张是GBW的影响,第二张是RC偏移的影响。谢谢!

网友:
认为反馈dac没有环路延迟的话,应该是不算的,其他应该是有符号的
当GBW够大了影响自然小,但RC你要校准才行不是一味加大

网友:
推荐Sigma Delta ADC/DAC/PLL交流群:  317605756。
关注Sigma Delta ADC/DAC/PLL 建模/设计/仿真/测试/应用等问题的讨论交流。比如,
1). 系统建模与非理想分析
2). DT-CT转换
3). loop filter 设计
4). excess loop delay 补偿
5). multi-bit DAC线性化
6). audio and measurement ADC
7). 宽带CT-SDM
8). Decimation filter

欢迎各位加入 317605756,一起讨论技术,交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