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 lvs的問題

楼主(2015-04-02):
我在做lvs check時發現一個問題在sch的部分沒辦法確認mos的W/L,可是LAYOUT都認的到
檢查了net、lvs rule都沒錯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

网友:
dracula 试问现在还有几个人懂?

楼主:
兩個都有在用
有些是沿用前人留下來的
話說重點真的沒人知道嗎?
拜託大家幫忙想想!!!自己也還在努力尋找

网友:
LZ说的”sch的部分沒辦法確認mos的W/L“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 可能  Netlist 上 就沒有
或是 認不出 參數模式

网友:
都没看懂问题 是schematic的参数值无法提取 还是提取的不正确?

网友:
你是说你netlist里面的MOS参数在LVS中识别不出,还是说你CDL out 的netlist中的mos参数不提取

网友:
應該 netlist 上 就沒有  或是 格式 dracula 認不出來
手改 1~2 個 spice 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