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联合仿真报错

楼主(2015-04-02):
版图仿真完成放入库里面,然后在原理图里面调用出来联合仿真,但是就出现图示的错误。我以前听论坛上有人说按图二的键,然后选择emModel仿真,我想问一下,三个复选框emModel     Laylot  schematic  分别代表什么仿真呀?

网友:
在当下的仿真中,将采用引入选单中被选中程式的"输出资料"协同仿真!(以EMPro为例;它的输出资料不见得是以*.SnP的格式输出)
因为一般使用者都直观认为引入*.SnP是唯一途径!这个栏位里能引入的格式超乎你的想像。可以想像它是一个"转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亲的回复哦,但是听得不太明白,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看完这段视频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抱怨一下!!王教授的GFW真的是祸国殃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大神这些资料是从哪里下载的呀

网友:
以前Agilent 放在youtube,现在的Keysight放在Dropbox,都是被GFW档在门外的...这也是为啥有些网友在问的:上得了他的官网却下不了教学资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