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ib中的internal power的具体定义

楼主(2015-04-02):
好多foundry在文档中并没有给出lib中internal power的定义。只有TSMC在相应文档中明确internal power=短路功耗,而非短路功耗+开关功耗。但是,这种定义和查找表这一形式有矛盾,因为通过查计算公式,短路功耗的计算,只和输入的transition有关,和输出的cload并没有明确的关系。所以求助下大家,internal power到底是指短路功耗还是短路功耗+开关功耗?

网友:
有点忘记了,  好像是包含的

网友(2015-06-24):
回复 楼主:
工具报出的power包含三部分:internal power,switch power,leakage power。
internal power是指cell本身的功耗,其包含短路功耗和翻转功耗;
switch power是指wire上的翻转功耗。
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ernal power是当输入发生变化输出保持不变时cell内部发生的功耗,因为输出不变,所以internal功耗都写在发生跳变的输入pin下

网友A(2015-12-29):
楼主,这个问题好像是两种都有的,就是有的lib里面的internal只包含短路电流功耗,有的lib里面包含了短路电流功耗和cell的翻转功耗。ptpx中有这样一个命令 power_table_include_switching_power 默认情况是true就是说包含了cell内部的翻转功耗。详细可见ptpx ug 区别的方法文中如是说:
“The best way of finding out the formula used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is to consult the library
vendor. A workaround is to inspect the falling power tables. If most of them have negative
numbers, it is likely that formulas 1 and 2 are used in characterization.”

但是我有个问题,还请楼主赐教:
internal power 在lib中记录的是energy (焦耳) 还是power (瓦特) ? 感觉synopsys文档中有混淆, 如果是请告诉单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能解答一下我的问题吗?

网友A:
“Internal power in the Liberty (.lib) format refers to the amount of energy
consumed by a cell during a switching event,” 来自SILICONSMART的UG,

The unit for switching power and internal power is a derived unit. It is derived from the
following function:
(capacitive_load_unit voltage_unit^2) ⁄ time_unit
来自Library Compiler Modeling Timing, Signal Integrity, and Power in Technology Libraries User Guide
换算到标准量纲是mJ

网友(2020-07-30):
引用 网友A:
“Internal power in the Liberty (.lib) format refers to the amount of energy
consumed by a cell duri ...

据说,通常internal_power的单位是pJ,如果是其他的量纲,需要标明。

网友(2021-09-16):
楼主,现在对这个有理解了吗,我也对这个感觉很困惑,用的也是TSMC的库,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包括switch_pow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好像是两种都有的,就是有的lib里面的internal只包含短路电流功耗,有的lib里面包含了短路电 ...

嗨请教一下,TSMC的lib库里面是否包含了switch_power呢

网友(2023-09-21):
请问各位有K库吗?K库出来的lib里internal_power是负值,请问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