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纳米定位平台对于负载的要求是否很高?

楼主(2015-04-02):
纳米定位平台对于负载的要求是否很高?

网友(2015-05-06):
NM-X-15A纳米定位平台尺寸小,毫秒级响应时间,应用在需要高可靠性和高输出的方面。轻质量,高刚度,可以用于极端高的带宽环境。
电容传感器提供了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实现在16微米内的闭环控制。柔性导轨使运动平滑,运动范围可减小到5微米。因为结合了数字闭环控制器,NM-X-15A纳米定位平台可以实现高于纳米级的响应。
NM-X-15A纳米定位平台应用领域

磁头和硬盘测试;

干涉测量;
NM-X-15A纳米定位平台推荐控制器
NM3110
NM-X-15A纳米定位平台主要特点

>5微米运动范围,高于纳米级分辨率;

振荡频率>8K;

小于微秒级响应时间(负载5g);

现场扫描和步骤反应最优化;

高稳定性;

即插即用,低停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