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不晓得对一个时钟信号要不要打几拍?

楼主(2015-04-02):
输入时钟是245.76MHz,从DCM的得到256.76Mhz和78.6432Mhz,  78.6432*25=245.76Mhz*8。

数据是在245.76MHz下是16位的来,每24数据后会有一个无效数据,定义了4个96位宽的 reg信号(data1,data2,data3,data4),
收到的数据会循环写入到这4个寄存器中,示列如下。
rx_clk2 时钟为245.76MHz
rx_clk1 时钟为78.6432MHz

always @ (posedge rx_clk2 or posedge rx_rst)
      begin
        if(rx_rst)
          begin
           data_in3 <= 96'b0;
           data_in4 <= 96'b0;
           data_in5 <= 96'b0;
           data_in6 <= 96'b0;
           flag3    <= 5'b0;
                   start_rec <= 1'b0;
          end

          else if ((start==2'd2)&&(|rxcharisk==1'b1))
                        begin
                                flag3 <= 5'd0;
                                start_rec <= 1'b1;
                end
          else if((start==2'd2) &&(|rxcharisk==1'b0)&& (start_rec == 1'b1))
                begin
                 case (flag3)
                 5'd0:
                   begin
                     data_in3[15:0]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1:
                   begin
                     data_in3[31:16]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2:
                   begin
                     data_in3[47:32]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3:
                   begin
                     data_in3[63:48]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4:
                   begin
                     data_in3[79:64]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5:
                   begin
                     data_in3[95:80]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6:
                   begin
                     data_in4[15:0]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7:
                    begin
           data_in4[31:16]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8:
                    begin
           data_in4[47:32]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9:
                    begin
           data_in4[63:48]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10:
                    begin
           data_in4[79:64]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5'd11:
                    begin
           data_in4[95:80]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12:
                   begin
                     data_in5[15:0]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13:
                    begin
           data_in5[31:16]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14:
                    begin
           data_in5[47:32]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15:
                    begin
           data_in5[63:48]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16:
                    begin
           data_in5[79:64]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17:
                    begin
           data_in5[95:80]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18:
                   begin
                     data_in6[15:0]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19:
                    begin
           data_in6[31:16]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20:
                    begin
           data_in6[47:32]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21:
                    begin
           data_in6[63:48]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22:
                    begin
           data_in6[79:64] <= rx_gtxdata;
                          flag3    <= flag3+1'b1;
                         end
                 23:
                    begin
           data_in6[95:80] <= rx_gtxdata;
           flag3    <= 0;
          end

                 default:begin
           data_in3 <= 96'b0;
           data_in4 <= 96'b0;
           data_in5 <= 96'b0;
           data_in6 <= 96'b0;
           flag3    <= 4'b0;
                   start_rec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data_in3 <= 96'b0;
                data_in4 <= 96'b0;
                data_in5 <= 96'b0;
                data_in6 <= 96'b0;
                flag3    <= 4'b0;
                start_rec <= 1'b0;
          end
     en

然后这边的话,会用78.643MHz去读取这些数据。读的话,肯定会等data1写完了才回去读,start_rec信号等了4个周期,差不多的位置就是
data2写完,才会去读取data1中的数据。

    always @ (posedge rx_clk1 or posedge rx_rst)
        if(rx_rst)begin
                start_rec_r1 <= 1'b0;
                start_rec_r2 <= 1'b0;
                start_rec_r3 <= 1'b0;
                end
        else begin
                start_rec_r1 <= start_rec;
                start_rec_r2 <= start_rec_r1;
                start_rec_r3 <= start_rec_r2;
                start_rec_r4 <= start_rec_r3;
        end

    always @ (posedge rx_clk1 or posedge rx_rst)
      begin
        if(rx_rst)
            begin
                                din    <=38'b0;
                                upbc   <=3'b0;
                                dnbfavl<=4'b0;
                                flag4  <= 3'b0;
          end
                 else if (start_rec_r4)
                   begin
                        case (flag4)
          0:
          begin
           dnbfavl <= data_in3[3:0];
           upbc    <= data_in3[6:4];
           din     <= data_in3[44:7];
           flag4    <= flag4+1'b1;
          end
         1:
          begin
           dnbfavl <= data_in3[48:45];
           upbc    <= data_in3[51:49];
           din     <= data_in3[89:52];
           flag4    <= flag4+1'b1;
          end
         2:
          begin
           dnbfavl <= data_in4[3:0];
           upbc    <= data_in4[6:4];
           din     <= data_in4[44:7];
           flag4   <= flag4+1'b1;
          end
         3:
          begin
           dnbfavl <= data_in4[48:45];
           upbc    <= data_in4[51:49];
           din     <= data_in4[89:52];
            flag4   <= flag4+1'b1;
          end
          4:
          begin
           dnbfavl <= data_in5[3:0];
           upbc    <= data_in5[6:4];
           din     <= data_in5[44:7];
           flag4    <= flag4+1'b1;
          end
         5:
          begin
           dnbfavl <= data_in5[48:45];
           upbc    <= data_in5[51:49];
           din     <= data_in5[89:52];
           flag4    <= flag4+1'b1;
          end
         6:
          begin
           dnbfavl <= data_in6[3:0];
           upbc    <= data_in6[6:4];
           din     <= data_in6[44:7];
           flag4   <= flag4+1'b1;
          end
         7:
          begin
           dnbfavl <= data_in6[48:45];
           upbc    <= data_in6[51:49];
           din     <= data_in6[89:52];
           flag4    <= 3'd0;
          end
                 default :begin
                        din    <=38'b0;
                        upbc   <=3'b0;
                        dnbfavl<=4'b0;
                        flag4  <= 3'b0;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din    <=38'b0;
                        upbc   <=3'b0;
                        dnbfavl<=4'b0;
                        flag4  <= 3'b0;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rx_clk1 or posedge rx_rst)
      begin
        if(rx_rst)
            begin
                          tx_din <= 0;
                          tx_upbc <= 0;
                          tx_dnbfavl <= 0;
                        end
                else begin
                tx_din <= din;
                tx_upbc<=upbc;
                tx_dnbfavl <= dnbfavl;
                end
         end

那现在问题来了 data1,data2,data3,data4都是跨时钟域信号,这里没有在78MHz下做寄存,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这个电路是FIFO结构的,不需要处理跨时钟域问题。注意FIFO深度就可以。

网友:
it is difficult to answer

网友:
搞不清楚的时候,直接调用一个异步FIFO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边的数据率,如果时钟正常的话,是一致的,只是简单的位宽转换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顶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哈,功能就是类似一个fifo的结构,fifo两边的速率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