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速ADC的数字输出是否要布等长线

楼主(2015-04-02):
准备给AD9255布板,采样率为105MSPS。高速ADC的数字输出是源同步时钟机制,布线时候应该要布等长线吧,但是为什么网上没看到说高速ADC的输出端要布等长线的。求解?

网友:
105MSPS不算高速,不需要布等长线。当然有条件做等长也可以

网友:
源同步机制最好是等长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

网友:
等长肯定是最好的,如果能等长为啥还要纠结可不可以不等长呢?

网友:
看速率了,高速的话做个仿真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