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generated_clock相关问题

楼主(2015-04-02):
在做分频器的时候,是不是在verilog里直接例化DFF,然后把Qn和D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呢?

网友:
为啥不rtl写好呢, 这么简单的代码

楼主:
可以直接RTL写好,但是我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时候生成的时钟所对应的那个pin怎么去定义呢,因为还没综合,不知道cell的名字

网友:
写在hier 边界上,    或者直接综合,然后后面补在sdc里就行了,

全频率跑也问题不大的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对于create_generated_clock需要做什么特殊的约束吗

网友:
不需要,和它的master clock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