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grid问题

楼主(2015-04-02):
smic 55nm工艺,.tf的分辨率为0.005
floorplan后,产生电源轨道,加完tapfiller后,tapfiller正常放置。
但是放置标准单元后,所有的标准单元都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值近似0.005,但是此时的tapfiller仍旧是正常的。
导致后面route,产生error。但是把分辨率改为0.001,却标准单元却能正常放置,PR时间增加了很多。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单独用纯粹的数字小模块floorplan,tapfiller和标准单元都正常放置

产生off-grid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工艺呢?还是我在PR过程中,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
假设你用smic自己或arm的库

感觉create_floorplan 那步骤有点问题,比如row spacing有点小缝隙或者啥的
你说的offgrid error是icc还是calibre pv报出来的?icc报的大可以忽略不看,

0.005um可以了, 0.001太小没必要

通常pr的grid 由unittile,tf单位等决定 ,不太有这些问题的, gui里面有个snap 选项,常开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smic自己的55nm工艺,这些都是ICC报出来的。
目前的问题是,如果按0.005设置,place时,除了tapfiller外,所有的标准单元都偏离值近似0.005,导致在route的时候,
warning:cell instance(U1) not on min-grid ,some of its pins are not be accessible
         ........

       cell instance(Un) not on min-grid ,some of its pins are not be accessible

Error:illegal [M5] Ver-track [坐标] not on min-grid
         illegal [M4] Hor-track [坐标] not on min-grid
         illegal [M3] Ver-track [坐标] not on min-grid

而且也出现了很多的短路short问题

看过tf的定义,是0.005的精度,没有问题的。

snap开着的,但是cell无法与电源轨道对齐,差近似0.005哥位置;关闭snap后可以手动move到轨道上。

网友:
smic55的哪套库啊,不至于这么差吧

tf里面是 gridResolution                  = 5

现在用几层金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smic55nm的,HVT LVT和RVT 混用的,reslution是5,用的是
SCC55nll_hd_6lm_1tm.tf,M1-M5以及TM2。
Design Rule Version :TD-LO65-DR-2001v13R
Spice Model version :TD-LO65-SP-2001v7R
单独用小模块跑的时候,放置都是正确的。
只是在整个top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其他的?
通常的解决方法有哪些呢?

网友:
hd是7track 1.4um 高 ,

你top和下面是怎么分的,几个softmacro, 按理说没什么不同会导致这种offgrid现象的
换个icc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top是数字和模拟以及mem的整个top,
  我再尝试其他办法吧,先谢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