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振荡电路中“隔直电容”作用?

楼主(2015-04-02):
在皮尔斯振荡电路中,经常看见有用一个“隔直电容”(如下两图绿色圈圈所示),串联在晶振的一端,我有两个问题没弄明白:这个“隔直电容”有什么好处?不加的话有什么问题?
一般怎么取值?
加了“隔直电容”后,晶振不就有一端是完全悬空的吗(到电源和地都是容性),直流静态工作点怎么确定??
我找了好多篇文献都找不到答案,特来此处请教各位,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等高手指教。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晶振是交流信号,电容通交流阻碍直流信号,让MOS打开

网友:
如果没有这个电容,会通过正偏二极管产生从oscillator到前一级output amp的不必要的静态电流。
----------------------------------------------------------------------------------------------------
sorry,看错了。应该是不让晶振的负极跟随正极电压变化,用电容将该直流电平隔断的吧,相当于负极悬空了。

楼主:
我感觉纯粹是为了降低振荡回路的环路增益。。

网友:
电位并不是悬空的,从第一副图看,D1是p管的漏极。
第二幅图看,也是M1管的漏极。

隔直就是排除直流偏置和一些低频分量的影响。估算一下RC值,让需要的频率通过,然后就尽可能的小呗,节省面积。

网友(2015-08-05):
楼主弄明白了吗?这个电容主要是隔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