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参数

楼主(2015-04-03):
电感的参数都有哪些??    OD,speace 指的是什么,,,这个电感值是多大???求助求助,求高手指点

网友:
OD=Outer Diameter,外径(直径),Space指线圈之间的间距。
多大的电感你仿真不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这只是一个symbol ,仿不了真,,,什么工艺库里有这样的电感?多谢多谢

网友:
任意一个foundry,只要带msrf的工艺库里都可以带
找你们的CAD帮你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没有这个库啊?请问您有这样的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