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65nm MOS管layer

楼主(2015-04-03):
刚刚接触GF65nm 工艺,里面的MOS管,PFET 有一层BP plus, 相当PPLUS,用来识别PMOS, NFET没找到相当Nplus的识别层,里面有一层IOLOC layer 不知道是不是,资料中没有跟这个相关的,请大神解析~

网友:
不是JX (212.137),JZ(212.138) 层吗,我记得是gf65lpe的,

楼主:
没有JX (212.137),JZ(212.138)这两层呀,貌似Nplus 没有

网友:
有可能他本来就没有呢,也可以解释得通吧,我只是猜测,高端的工艺没见过

楼主:
有没有熟悉GF65的工艺的呀,之前的工艺用来区分两个地的是SUBD 或者PSUB2 layer,现在的是什么layer???有谁知道的,不盖那一层的话,两种GND会软连接,LVS过不了

网友:
也有可能 N 是 反 tone P

网友:
是SXCUT ( 61.30 ) , 我当时这个层也找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