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在hspice的testbench中加一个带jitter的信号?

楼主(2015-04-03):
我觉得有些问题可以把晶振本身的jitter放大,因为是初学者,我想仿真一下,请问如何在testbench里加一个有jitter的信号代替晶振的jitter。

网友(2015-05-22):
Vxxx n+ n- PU[LSE] [(]v1 v2 [td [tr [tf [pw [per]]]]] [)]
+ [RMSJITTER=val PERJITTER=val [SEED=val]]
Ixxx n+ n- PU[LSE] [(]v1 v2 [td [tr [tf [pw [per]]]]] [)]
+ [RMSJITTER=val PERJITTER=val [SEED=val]]

Hspice J-2014.09

网友:
Vxxx n+ n- SIN [(] vo va [freq [td [q [j]]]] [)]
+ [[RMSJITTER=val PERJITTER=val [SEED=val]]
Ixxx n+ n- SIN [(] vo va [freq [td [q [j]]]] [)]
+ [[RMSJITTER=val PERJITTER=val [SEED=val]]

网友(2016-01-05):
+RMSJITTER=value PERJITTER=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