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UPF的问题

楼主(2015-04-03):
一般芯片都会分IO电压和CORE电压,标准IO已经包含了LEVEL SHIFT。那么在UPF里面需要设定IO和CORE为不同的POWER DOMAIN吗?如果这样,一个IO的MACRO CELL岂不是跨了POWER DOMAIN?

网友:
不需要, 主要指core 区域的power domain的变化, 比如不是一个单一domain的

hardmacro(包含pad)内部的power domain种类一般不属于这个范围,